三菱定位视屏

楼主(2009-03-18):
哪位大吓1GP.10GP定们位模块视屏光盘

网友A:
我也需要,您要是有了发我一份啊谢谢了 tianxing114127·163.com

网友B:
我认为没必要,有点心得,跟大家讨论,
1,它的单位是0.001mm,设定的数据可以1倍,10倍,100倍,1000倍的放大。
2,可以用脉冲方式,简化参数调整,不用知道脉冲率,进给率。
3,如果要用其它方式,脉冲率,进给率要计算好。
4,设好电子尺轮按说明书来
5,采用机械回零方式,简单。
6,它主要用差动输出脉冲,注意接线,伺服返回的零信号用差动LZ,LZR不能用集电极开路模式的OP,P15R,有不对的,请大家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