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PLC来切换触摸屏的页面

楼主(2009-03-18):
如何通过PLC来切换触摸屏的页面?屏是威纶的,PLC是LG MASTER K120S的,我想知道怎么通过EB500的软件,工具栏,“元件”—“PLC控制”来切换报警画面?“PLC控制”的对话框里的 读取地址 要怎么填写?

网友A:
这样就行了。完成后,只要在PLC里对D10进行赋值,就能让屏切换到相应的画面。比如说让D10=15,触摸屏就会切换到15号窗口了。
下载积分:+3(小蜜蜂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谢谢,晚上回家实验一下!好人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