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三菱Q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,编写程序中的MOV H3005 D100,其中的H3005代表变频器的什么参数,还有MOV H4530 D101,H4530又代表什么参数呢?请教各位大侠。

网友A:
这么不具体~~~俺只知道它们只都是常数~~

网友B:
3005------H05--------ENQ
4530-----H0E--------0E

楼主:
补充一下,我这个是个PLC与12个变频器通讯的例子,
通讯代码是G.OUTPUT U2 D60 D100 M0
D60=K2,D61先清零,D62=78
然后就是写入数据MOV H3005 D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H4530 D1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H3005 D1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H4531 D102
以下10个变频器类同于上面的,按照楼上的说法,H3005-----H05----ENQ----通讯请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4530-----HE0------HE0
为什么前面的数字专程ASCII码,而后面的05还是05呢,如果转成ASCII码,后面的05会转成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