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时错误'372' 从MSCOMM32.OCX加载控件‘MScom’失败????

楼主(2009-03-18):
我使用OMRON 8位解密软件中出现如下情况,为何?
运行时错误'372' 从MSCOMM32.OCX加载控件‘MScom’失败。您的MSCOMM32.OCX版本可能已过期。确认您使用的控件版本是同您的应用程序一块提供的。

网友A:
如果你的欧姆龙8位密码的破解是从本论坛下载的话,就不要研究了,白费功夫的。你可以看看0---9,A---F的8位组合有多少种方式就会明白了。

楼主:
我在单位电脑上用没有问题,且解CPM2AH到 9090,如果PASSWORD不是太大的话用来还行呀

网友B:
重新下载个MSCOMM32.OCX,跟软件放到相同的文件夹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sjm213 我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