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MT506L型

楼主(2009-03-18):
各位高手在家好!我是一名初学者。有一个问题请教:就是怎样把PLC程序里的计时器K的值编写入触摸屏里。还要能够设定K的值。谢谢你们了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A:
把K值传送到D值里面去,再在屏上建一个数值输入元件,地址就是这个D了。

网友B:
反正是通过D区来设置和显示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