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志刚

楼主(2009-03-18):
今天在客户那里维修,开机是机器正常,PLC是台达DVP-EH的,触屏是DOP A系列10寸屏,PLC连了台达的变频器用的是485通讯。
我在触摸屏上改了一下变频器的频率,确认不了,怎样输都是0,再看PLC的运行灯也灭了,机器就这样停了下来。我将PLC与触屏的线取下,屏会报通讯错误,接上PLC又运行不了,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,还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,小弟我在这里先谢过了。

电话:0757-22214800  传真:22214800   邮箱:yizhigangchen@tom.com

网友A:
不懂台达的东西,也去维修
首先检查下PLC的运行开关是否被打到STOP状态了。
PLC是不是报错了?24V是不是短路了?
把屏和PLC的连接线去掉,屏报通讯错误是正常的。
用台达PLC软件监视一下,看看.
ygwpxq

网友B:
把参数还原也不行吗?
ygwpxq

网友B:
可能上锁了,一修改就禁止输出?!您可能要修复程序了?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懂台达的东西,也去维修
首先检查下PLC的运行开关是否被打到STOP状态了。
PLC是不是报错了?24V是不是短路了?
把屏和PLC的连接线去掉,屏报通讯错误是正常的。
用台达PLC软件监视一下,看看.

一楼的老大泰达的plv有那个开关吗

网友D:
我来顶一下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不懂台达的东西,也去维修
首先检查下PLC的运行开关是否被打到STOP状态了。
PLC是不是报错了?24V是不是短路了?
把屏和PLC的连接线去掉,屏报通讯错误是正常的。
用台达PLC软件监视一下,看看.

人家不懂台达,不知你懂多少?没见过台达的PLC还有运行开关RUN / STOP的

网友E:
楼主是哪里的?可以跟我联系!QQ418513387

网友F:
台达的PLC不是每种型号都有RUN/STOP开关,并不是没有。你用软件监控一下,是不是禁止输出了?主要是与变频器通讯部分的特殊寄存器

网友G:
慢慢找,肯定可以解决的.

网友H:
你通讯是不是搞错了啊,
PLC有没有RUN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