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 flexible组态下载到触摸屏要如何设置参数

楼主(2009-03-18):
我在wincc Flexible组态好画面,用通讯线MPI转232下载到触摸屏TP177A中时,提示连接未建立,请查看电缆、设置和设备。我觉得编程电缆应该是没问题的,上面的灯都显示正常,设备就是TP177A了,我在Wincc flexible2007中找不到TP177A,只有TP177A 6'',不知道两者是不是一样的?设置传输参数的话,我选择MPI/DP通道。
哪位知道问题出在哪呢?多谢帮忙

网友A:
请你在TP177A屏选择好通讯方式和波特率后,返回初始画面按Transfer键,使屏在传送模式下下载。

网友B:
有道理!但软件版本也很重要!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忙,现在问题已经解决。主要是设好PG/PC的网络参数比如传输速率和传输接口要与下载线对应。

网友A:
恭喜ZHENGXUYANG,在设置好PG/PC相关参数后,必须把屏设置为TRANSFER模式。第一次上载用PPI方式,以后可以用MPI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