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S7-200,关于VW0输入数据问题?

楼主(2009-03-18):
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,遇到个问题!请高手们不要见笑。
LD SM0.0
MOVD 120 VW0
后运行发现VW0中是120
但我用到VW1时,发现VW1被占用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当然占用了
vw0包括了vw0和vw1
你必须从vw2开始用
这是最基本的常识
你还要加大火候

楼主:
不明白占用的数据怎么是,高8位是120,除了符号位~!0111 1000 0000 0000

网友B:
LD SM0.0
MOVD 120 Vb0
是只用一个vb0
LD SM0.0
MOVD 120 VW0
要用两个就是vw1也用了
LD SM0.0
MOVD 120 VD0
要用4个

网友C(2010-12-01):
引用 楼主:
不明白占用的数据怎么是,高8位是120,除了符号位~!0111 1000 0000 0000
你传送的120是10进制在2进制表达的是0111 1000 0000 0000。如10进制1428用2进制表达是00101001101.
10#3592=2#0001000001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