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7-200通讯接线问题!

楼主(2009-03-18):
我想问一下,S7-200 CPU224XP CN 与变频器通信(欧瑞),变频器支持MODBUS ---RTU模式。问下接线。PLC是485九针插口,变频器2线制A和B,还是直接A接8,B接3,还是另外加个东西?
下载积分:+2(jingqianshan) 虽然垃圾了点,当学习精 ..

网友A:
你说的变频我没有用过,但如果支持MODBUS的变频都应该是485通讯,你可以查一下说明书,看看是不是485通讯接口,如果是的话就可以按照你说的那样,直接接上了,什么也不用加!

楼主:
是485接口,两线制的,只有A+和B-两个接线端子!

网友B:
3----------A+
8----------B-
好像这样接,反正你接反了也无关系,只是通讯不上而已了。

网友C:
3----------A+
8----------B-

楼主:
这样接的话,送到客户那不是很难看吗?
。直接插九针孔里!

网友D:
楼主你懂不懂啊?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