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于高手,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雷是否可以混接

楼主(2009-03-18):
哪个大侠可以告诉偶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雷是否可以混接?我们的厂房是铁皮顶,框架和地线是接通的,原可能是用做避雷的,现在能否将其做为保护接零和重复接地?

网友A:
可以接在一起,但必须是一个合格的防雷系统

网友B:
个人认为最好不要混接,仅供参考

网友C:
接零和重复接地还要防雷 这样用起来还是比较危险(个人认为最好防雷不要接在一起) 接地电阻查过吗

网友D:
接零和重复接地还要防雷 这样用起来还是比较危险(个人认为最好防雷不要接在一起),
《引用》

楼主:
明白了,那我就另外在接一条地线了!

网友E(2009-04-17):
千万不要混接

网友F:
不能混接,不安全。

网友G:
靠,不可以的,

网友H(2009-06-20):
只要接地电阻<=1欧姆,就可以混接.

网友I:
个人认为最好防雷不要接在一起)

网友J:
避雷是一个独立的系统

网友K:
只要接地电阻<=1欧姆,就可以混接.我的制氧站就是这么接的。安监局有人说过。
下载积分:+2(sjm213) 热心助人,加分表扬

网友L:
可以接在一起

网友M:
你最好不要混接,搞不好要出事的,PE接地电阻要小于8欧姆,防雷接地还要好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