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怎样辩三菱PLC原装还是仿造

楼主(2009-03-18):
刚花900元买了一个三菱FX1N-14MR-001的PLC,看到网上有说国产版的,仿冒的,原装进口的,不知道我这个是哪一类的。
MODEL FX1N-14MR-001
AC 85-----264V 50/60HZ 29W MAX
SERIAL 792099<G>
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
MADE IN JAPAN JY550D19501B
大家帮我鉴定一下是国产还是原装三菱的,不知是否做了冤大头。

网友A:
新的吗,还是二手的,二手的价格高了哦

网友B:
三菱的FX没有国内产的,只有中国版,就是仅在中国销售的,后缀为-001,代表AV220供电,漏型输入。其他的像后缀为ES、ESS、UA1/UL的在国内比较少见。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方法,就是看输入端子台,如果有一个叫SS端子,说明是欧标的机器,可以通过这个端子实现输入的源漏型切换。

楼主:
谢谢二楼的朋友,很像你说的在中国销售的中国版的,它给配的使用手册也是简体中文版。输入端子台分别是L-N,地,COM,X0-X7,没见有SS端子。
是全新的,我拆的封条,连接时我第一步骤就是想把PLC内的程序读入PC 。结果没有程序,只显示END ,编了一段小程序输进去运行没发现问题。

网友C:
我买的FX2N32MR的才1000。而且九成新,比你划算多了

网友D:
晕哦,我的FX2N32MR花了我两千
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:32853037

GOOD LUCK

任我菜

网友E:
呵呵,我刚买的FX2N-48MR带发票两千多点

网友F:
老有钱了都

网友G:
两千多点
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

网友H:
俺没有钱自己买,公司机器上多,有空就去折腾!

网友I:
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
MADE IN JAPAN 小日本的!

网友J:
从上盖的的印字应该看的出来的,原装的应该是用激光印上去的,字体很清晰很难被抹掉,而仿冒的就是用普通的丝印印的,字体不是很清晰,而且容易被抹掉.

网友K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