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问题

楼主(2009-03-19):
本人用台达DVP14ES 的PLC,用电脑监控,发现时间继电器有面的线圈不通.就是前面到时间继电器触头都通了,就后面联上的Y3就是不得电

网友A:
先要排除是PLC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啊,要一部一部来不要慌

网友B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,把程序发上来看看

网友C:
台达的PLC有些问题是不能解释的,我用台达的N多了,你打电话问他们的售后技术支持他们也说不出原因的。你把这行程序改在其它位置试试。

网友D:
重新写一段.
山登绝顶人为峰

网友E:
是否开关在STOP位置?如是的话,只能监控输入不能 监控输出 ,打到RUN试试??

网友F:
要看你是否有双线圈输出情况。
另外,如果是这样:
LD M1
OUT Y3
LDI M2
RST Y3
M2如果为非,就算M1导通,Y3也是不通的。最好把你的程序上传上来看一下,看看程序的上下关联。

网友G:
看看程序有什么异常!

楼主:
我把程序里的Y3改成M3.在用M3的常开带Y3就可以了,真是邪门了.
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

网友H:
台大的我用过

网友I:
是这样的!

网友J:
本人使用过主要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J:
本人使用过5台的型号: DVP60ESOOR2 主要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K(2009-08-19):
这种现象多半是程序有问题,检查一下是否双线圈了。
如果你怀疑Y3有问题就把程序清空,单独写一个简单的程序驱动Y3,试试行不行啊

网友L:
先看是否为双线圈输出,先排除程序问题,然后才是硬件问题,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你的问题,肯定是什么地方用到Y3,导致在此处不输出了。

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M:
是不是有双线圈输出呀。检查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