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AB RS500PLC的编程电缆接线图
易志刚

楼主(2009-03-19):
电话:0757-22214800 传真:22214800 邮箱:yizhigangchen@tom.com

网友A:
在手册里就有啊,好像是1747吧?很好焊接的,我自己已经焊过八条了,很好用!

网友B(2009-05-28):
AB RS500PLC编程电缆如下:
PC--PLC二头可以通用
2----3 ; 3----2 ; 4----6 ; 5----5 ; 6----4 ;
7----8 ; 8----7 ;
共要用到7根线, 这根线在S7-300 PLC的MPI适配器的数据线是相同的我已使用了多次。

网友C(2010-12-03):
接三条就可以了,2-3 3-2 5-5

网友D(2011-04-05):
是不是所有的AB SLC500的PLC到PC的连接线都是这样接,无论什么接头?(我的意思是PLC上的任何接口)
谁有AB RS500PLC的编程电缆接线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