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有意思的LAD程序。

楼主(2009-03-19):
这段程序 中,X000接通后,Y1 、Y2 、Y3哪 个先动作,哪个次之,哪个最后才驱动?
下载积分:+1(zyfzxh) 参与有奖

网友A:
我觉得应该是Y2,Y3,Y1
下载积分:+1(zyfzxh) 参与有奖

楼主:
楼上说的不清楚。
是Y2,然后Y3 最后Y1呢?
还是Y2、Y3然后是Y1?
下载积分:+1(zyfzxh) 参与有奖

网友B:
基本上是一起的。
下载积分:+1(zyfzxh) 参与有奖

楼主:
不可能的~
做技术要严肃`!

网友C:
输出刷新区是Y2、Y3同时动作,Y1后动。
下载积分:+1(zyfzxh) 参与有奖

楼主:
在第二个周期后Y1才驱动,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,输入M1的动作与输出的Y1、Y2\Y3 一样?也就是说Y2、Y3先驱动,然后Y1驱动。而输入三个M1是也是对应这个顺序。Y2、Y3前的M1先驱动,然后(Y1前的那个)M1在第二个周时才动的?

网友D:
Y2Y3同时,Y1下一个周期

网友D:
3个M1是同时的,只是第一个周期扫第一行的时候M1还没动作,
扫到第二行的时候M1动作了,但已过了第一行,所以Y1在第一周期不动作,要等下一周期

网友C:
楼上是 对的
今天刚在西门子区贴的图,可供参考:
下载积分:+3(再见理想) 鼓励一下!

网友D:
俺做这行10年了,上这里只是为了攒点积分下点资料,可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上是 对的
今天刚在西门子区贴的图,可供参考:
最后一句话,怎么能是两个周期呢,应该是一个周期啊?

网友D:
这网站真过分,下个英文软件要30分,我什么时候才有30分啊,而且回一次才一分

网友D:
你学多久了???
PLC就是讲扫描周期的,从头到尾每扫描完一次才把当次的结果输出,然后下一次扫描,一般每秒几十次(要看你的程序的扫描周期多长)

网友E:
楼主在5楼说的对
楼主使用的是三菱的编程软件
我觉得你应该对PLC  的扫描周期做一个详细的了解(不同型号、程序步序长短不同的程序扫描周期是不同的一般以微秒为单位的)
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,因 M1、Y1先被扫描但是因M1没有接通所以不会有输出
而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M1、Y2。Y3因为有X0的输入信号的接通 所以Y2。Y3有输出
但在第二个扫描周期内的x0才完成程序的扫描周期 所以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有Y1依然有输出
  • 下载积分:+1(zyfzxh) 参与有奖
  • 趁年轻 得多学习

网友D:
    你要想学PLC,最好买本书从基础学起,现在这方面的书到处都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楼主在5楼说的对
    楼主使用的是三菱的编程软件
    我觉得你应该对PLC  的扫描周期做一个详细的了解(不同型号、程序步序长短不同的程序扫描周期是不同的一般以微秒为单位的)
    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,因 M1、Y1先被扫描但是因M1没有接通所以不会有输出
    而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M1、Y2。Y3因为有X0的输入信号的接通 所以Y2。Y3有输出

    我关心的是三个M1的动作顺序~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    最后一句话,怎么能是两个周期呢,应该是一个周期啊?

    所以说要看你怎么理解。

    把它跟继电器线路的响应方式来比较就是图片中的结果。

    要是非要把Y1得电作为其条件,其实你已经考虑到第一次的扫描周期了。

楼主:
    我关心的是三个M1的动作顺序~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    这网站真过分,下个英文软件要30分,我什么时候才有30分啊,而且回一次才一分

    什么叫过分,而你只顾下载不来分享你的资料和经验,对于工作十年的你这对大家公平吗?

网友B:
    X0 ON,  M1  ON,
    Y2,Y3  ON   (刷新输出时)

    下一周期Y1 ON (刷新输出时)

楼主:
    三 个M 1能是一样的吗?我关心的是这个~

网友G:
    三 个M 1是一样

网友H:
X0 ON 同一周期内Y2先动,Y3后动,下一个周期Y1动作!
        顺序 Y2 Y3 Y1

网友C:
如8楼、14楼、21楼、23楼所述,M1动作同时;

24楼所说“同一个周期内”是对的,但Y所谓的“动”,还要看是到输出刷新这一步,还是输出点动这一步,无论哪一步,Y2、Y3都不因同一个周期的先后对实际有影响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再见理想) 热心助人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    3个M1是同时的,只是第一个周期扫第一行的时候M1还没动作,
    扫到第二行的时候M1动作了,但已过了第一行,所以Y1在第一周期不动作,要等下一周期

    同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