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7200PPI主\从通讯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3-19):
各位,大家好,我现在有一个程序,是PPI主从通讯的,我想知道里面V区各参数的意义,换别的地址可以吗?比如说是VB600或VD700,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用,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?谢谢!

网友A:
所有地址都是可修改的,其意义可看编程系统在线帮助,这是我编写的在用程序,你可参考一下,这个程序是子程序,你只需填入不同参数即可接收和传送到不同的地址。不用理解里面的东东了。
http://mycontrol.5d6d.com/thread-20-1-1.html

http://www.jj.cn/indexTG.html?promoterid=108502812

网友B:
太感谢了,最近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