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7200通讯端口损坏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3-19):
您好,我现在有一块226CN的PLC,DCDCDC方式的,0口用的是自由口,1口用的是PPI,前段时间在现场,自由口接线接错了,把24V电源接到里面了,现在造成0口损坏了,打开看了一下里面的构造,发现3和8角都接了一个叫10R0的贴片原件,发现有一个烧段了,量了一下,也对比1口的配置看了一下,发现是一个阻值型的,应该是限流电阻吧,就找了一个相同的电阻焊上去,结果还是不好用,我想问的就是10R0是什么原件啊,如果不是它的问题,还有可能哪出现了问题呢,请指教!(216-2AD23-OXB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