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描述:梯形图
我想做一个小的演示,就是fx1n的plc按下x0后输出y0,通过改变 d0的数值来改变y0的接通时间,应该挺简单的,可我编出来不对啊,各位老师指点,最好发个梯形图图片上来啊,(上边是我编的啊,可是不行啊,大家看看哪有问题啊,请指点啊,或者编个正确的看看啊)

网友A:
晕……
你把T0的常开点接在Y0前面

|-----|X0|------------|T0|----------(Y0)
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Y0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T0 D0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晕……
你把T0的常开点接在Y0前面

|-----|X0|------------|T0|----------(Y0)
|                 |

谢谢 ,仿真行了,可是连触摸屏还是不行,想问的是为啥按下x0,t0自动通啊,他里边的d0不管用吗,还有就是在屏上按下x0后y0有输出了,可是在屏上调整d10没有效果,y0还是有效果

网友B:
1N和2N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

网友C:
x0改为脉冲

网友D:
你D0设时间了吗??

楼主:
我的d0的时间是靠触摸屏设置啊,可是在屏上设置了传不到plc里,我是想问这样的程序是不是对的,就是2楼的那个

网友E:
看起来像 对的,D10数据设了没,X0是复归型还是切换型,如果是切换的就改成复归

楼主:
现在的问题是我在触摸屏上修改d10的值不能控制y0的断开(我保证触摸屏能连上plc),屏上我的修改时间的输入框连接的变量是d10(d10的变量也和plc的d10通道连接了)。不行啊,望大家指正

网友A:
我再晕……
你要把Y0断开?
那么把我二楼的程序中T0的常开点改为常闭点

网友F:
梯形图没问题的,你看看屏的数值窗口内的设定许可选了吗,如果不选肯定修改不了D10的参数,系统默认的D10内的数据是0,所以X0接通后T0就跟着接通。

楼主:
上上楼的我就是要测试下设定时间的问题,还有就是楼上的说的怎么样看设定需可选了吗啊

网友A:
你看看视频吧,再有不明白的,最好点出关键点出来。

网友G:
LS的视频真解!

网友H:
你定时器的设定的值存放在d10中,但你为什么是通过改变d0的值呢,这对定时的时间并没有影响哦

网友H:
引用楼主clcljb于2009-03-19 13:02发表的 三菱plc调整时间的问题 :
我想做一个小的演示,就是fx1n的plc按下x0后输出y0,通过改变 d0的数值来改变y0的接通时间,应该挺简单的,可我编出来不对啊,各位老师指点,最好发个梯形图图片上来啊,(上边是我编的啊,可是不行啊,大家看看哪有问题啊,请指点啊,或者编个正确的看看啊)

如果你是想用d10数据寄存器来存储定时器的设定时间的话,那么改变定时的时间有两个方式:
第一是直接修改d10的值,这在触摸屏中可以做到;
第二是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要通过改变d0的值来改变接通的时间的话,那么你必须得加 mov  d0  d10  这条语句,把d0中设置的时间传送给d10才行啊,在触摸屏中直接修改d0的值就行了。
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了没有?

网友I(2009-04-24):
你应该是OUT Y0   OUT  T0 K100
D10是数据寄存器,你要给数据的
K100表示10S,你可以任意调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