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Developer 打印

楼主(2009-03-19):
请问各位打印出来的plc梯形图右边那部分是什么啊?
有什么A/S B/D之类的
小弟是新手,望各位不要嘲笑小弟

网友A:
那是代表左侧的继电器等元件其它触点所在的程序哪一步里。
A/S代表常开。
B/D代表常闭。
例如: Y000
B/D 320
就是代表Y000的其中一个常闭在第320步。

网友B:
哦,学到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