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求助这段程序的意思

楼主(2009-03-19):
在哪里都不能插入图片,只好用附件形式,希望各位能帮下忙。
希望大家能给下解答,急用,谢谢大家

网友A:
是什么设备来的?PLS是上升触发,PLF下降沿触发C是计数器,RST是复位

网友B:
这么多怎么解释,估计也没人给你解释,你应该提出具体地方,具体问题,
祸兮福所倚
福兮祸所伏

网友C(2009-06-17):
用传感器吗

网友C:
STL编程更简洁

网友D:
楼主能说说你具体哪点不明白的地方,这样别人才好帮你啊?传一部分程序这么多别人都不会仔细看的,说重点就行了.

网友E:
程序有个地方是错误的。就是变频器通电Y0
Y0 K5。
显然Y0 K5是错误的。
这些程序实在是简单。你没I/O的。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。单个说我们都懂的。

网友F:
那因该是 T0啦 不是Y0 K5 是T0K5
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
QQ:2631001081
Emal:strong20671713@163.com

网友G:
你的程序再检查一下吧,不止8楼说的一处错误,然后标出不理解的地方!

网友H:
我同意8楼的
要有I/O表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