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忙看下这段程序的意思

楼主(2009-03-19):
希望大家能给下解释
我是初学者,谢谢大家

网友A:
把工艺要求传上来,才好分析。

网友B:
用功能指令行吗?看到头大,帮不了了

网友C:
没搞明白。程序一般是和工艺相连的,光看程序只能一头雾水

网友D:
这段程序图很容易就能看明白,但在这里再用文字叙述的方式表达出来,很费时间。
从开始分析是:
一送电或者X0接通【可能是复位或者是准备】,M2产生脉冲,把计数器C45 C46复位,【可能是回到起始位或者准备状态】。X0接通,变频器通电延迟0.5秒复位,同时延迟0.5秒进入运行状态。。。。。。
在这里用文字叙述的方式,打字很麻烦的。。。
还有,你提供的这段程序里面有错误的地方,这段程序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程序,不知道是别人给你的程序,还是给你的图片。还是你从电子文档上抓的图片。。

网友E:
你不把输入及输出点接线告诉俺们,不好分析

网友F:
用功能指令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