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VB FX2N串口通信

楼主(2009-03-19):
请教一下家园里的高人们
,VB-FX2N 串口通信用的电缆和编程电缆是一样的吗?是SC-09 吗? 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电缆?
MSComm1.Settings = "9600,E,7,1" 时,PLC端要不要重新设置?

网友A(2009-09-03):
上边的指令只是打开串行端口而已,要具体执行地址代码,才能进行RS232的读写通信。SC-09可以用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