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[](http://www.ymmfa.com/attachment/Mon_0903/18_79856_51537c883b68264.jpg)

楼主:
[] 三菱网站没有FX2NPLC高手?这样用的不行?
我们就是这样用的,为什么许多网友说不行呢?至于有网友问为什么这样接,原因:1:PLC的24V电原容量不够;2:新FX2NPLC说明书上讲的只能是24V负极输入,但我们习惯正极输入,并且许多机器的接近开关是PNP的,只能是正极输出. 这样接即能用NPN的接近开关,也能用PNP的接近开关,加上FX2NPLC说明书上讲的输入COM------X的接法, FX2NPLC一共三种接法.此贴被我于2009年3月24日修改,以便更明白.

网友A(2009-03-20):
一个字叫乱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支持3楼和4楼

网友C:
兄弟;你这不是瞎整嘛
yanzhi2008

网友D:
高手,第一次见过.顶一下.

网友E:
理论上共24V可行,相当于你PLC的24V完全不使用(COM空)。PLC的COM端千万不能使用,否则就会形成环流。
另外等电位点最好选择共N ,即负端共用。共用负端就一点都没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理论上共24V可行,相当于你PLC的24V完全不使用(COM空)。PLC的COM端千万不能使用,否则就会形成环流。
另外等电位点最好选择共N ,即负端共用。共用负端就一点都没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理论上共24V可行,相当于你PLC的24V完全不使用(COM空)。PLC的COM端千万不能使用,否则就会形成环流。
另外等电位点最好选择共N ,即负端共用。共用负端就一点都没问题

19楼:"等电位点最好选择共N ,即负端共用."是什么意思?讲详细点,好吗?

网友G:
可以啊,如果不加传感器输入,外部24V电源不必加,至于PNP传感器最好用继电器转一下,不过有一款三菱PLC它有源型和漏型输入选择端子,所以在在采购前要做好选型准备。

网友H:
第2种确实能动作,但由于24V与24V相串联后,输入端电流会超过很多,极易烧坏光电隔离器,请不要这样吧!

网友F:
欢迎对4种接法讨论!有条件的可以依次接,行的,我用过!

网友I:
这样接可行,我试过。但我不推荐用此种方法。

电话:0757-22214800  传真:22214800   邮箱:yizhigangchen@tom.com

易志刚

网友I:
细看了一下,楼主是想钻牛角尖呀!
从图上看第一和第四个图是不能用的,
第一个不是PNP输出的吗?楼主你看看你接的线。
每四个就不用看了吧!会烧坏光耦的。
第二和第三个图能用,但我还是不推荐用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楼主还是一位很钻研的工控人才呀!
我也会用其他的办法接线偿试,比如我可以用FX的解密软件解开F940屏的[密码等。
支持一下!!!

电话:0757-22214800  传真:22214800   邮箱:yizhigangchen@tom.com

易志刚

网友I:
除了PNP的有时没办法这样用一下(不推荐)
图上NPN的和外接开关电源的你又何苦来着?

电话:0757-22214800  传真:22214800   邮箱:yizhigangchen@tom.com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除了PNP的有时没办法这样用一下(不推荐)
图上NPN的和外接开关电源的你又何苦来着?

回复:NPN的接近开关多,PLC上的24V容量不够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细看了一下,楼主是想钻牛角尖呀!
从图上看第一和第四个图是不能用的,
第一个不是PNP输出的吗?楼主你看看你接的线。
每四个就不用看了吧!会烧坏光耦的。
第二和第三个图能用,但我还是不推荐用。

易志刚:你可以4种接法一个个试,每一种接法都行,因为输入是双向发光二极管

网友F:
真的没人这样接过吗?

网友J:
这样接虽然可以用,但不便别人维修或改装,因为它不符合常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这样接虽然可以用,但不便别人维修或改装,因为它不符合常规。

为什么呢?请32楼讲解一下!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
为什么呢?请32楼讲解一下!

如果别人没细看,为了测试某个输入点直接把com跟该点连接会怎样?你分析.
再说有pnp输入的plc你干嘛要这样接,还多用个开关电源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
如果别人没细看,为了测试某个输入点直接把com跟该点连接会怎样?你分析.
再说有pnp输入的plc你干嘛要这样接,还多用个开关电源.

这样接COM与X不能连接,连会短路。
多用个开关电源是因为接近开关多,PLC的24V容量不够。
有pnp输入的plc,但FX2N却不是。我们用的FX2N的占绝大多数。厂家提供的机器,这二种接法最多,FX2N说明书上的接法反而少,不知为什么。

网友K:
3楼已经告诉的很明白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K:
3楼已经告诉的很明白了。
3楼真的明白吗?他恐怕没见过这样接的吧?

网友L:
一般两线的开关可以pnp的反过来接用在npn型接法的plc上,3线的我也稻谷过,不成,可能老兄水平更高吧,要不人家开关或plc还设计pnp。npn的,都一样算了

网友M:
按说明书上正确接线就行了,何苦那末麻烦!

网友N:
鬼子的就是NPN的接法。欧美的多是PNP接法。一般来说都要接24V开关电源的。因为要给24V的继电器用。具体的Y输出也接普通继电器的。我见过的都接24V开关电源的。

网友O:
看下说明书什么 都知道了

网友P:
高手就是不按照常理试出来的吗?过

网友Q:
真看不懂呀,不是正规的,也许你说用过可以用,但是我们绝不会学你这种方法

网友R:
怎么没人说到重点。
说明书上明确说的,+24V端子(本身就是电源),请不要从外部供给电源,看看图纸,+24V端子不是接外部电源的正接就是负,图二将+24V端子悬空就可以了。可能这样不按常规接线也能正常工作,但谁也想不到会出什么样的问题。

网友R:
补充:外部电源负与COM接。

网友S:
相互交流相互学习,共同进步共同提高。
哥用酒瓶换酒喝

网友T:
额 好想不太对啊

网友U:
输入点是不需要外接电源的一般情况下

网友V:
引用 网友W:
       真想把你叫到跟前当面说下啊!

真牛,不过有道理

网友X:
PLC本身的24V管自己是足够的,不必你操心了。再说,另外提供的24V电源只要参考端(就是你们经常说的负端)接PLC 输入COM端就行了(24V端不能直接相接)。输入信号——开关的另一端一律接到输入的COM

网友X:
PLC本身的24V管自己是足够的,不必你操心了。再说,另外提供的24V电源只要参考端(就是你们经常说的负端)接PLC 输入COM端就行了(24V端不能直接相接)。输入信号——开关的另一端一律接到输入的COM(多此一举}

网友Y:
还是按照规范接线的好,简单明了。

网友Z(2009-05-03):
如果你画PLC内部对的就行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AB:
这种问题需要高手解决吗?

网友AC:
大该可以吧

网友AD(2009-06-18):
我来说道说道:不论怎么连接:关键是把输入/输出端构成(闭合回路),至于其它连接方式按每人爱好选择.原则是简洁明了,使别人容易理解.OK.

网友AD:
楼主这种连接方式可能考虑外部线路断路后烧PLC电源,以前我也使用过.可以放心使用.不必讨论的.

网友AE:
确实长见识啊?高手  !!!牛啊  大牛啊

网友AF:
乱接,这样接会烧坏电源,不信你试一下

网友AG:
呵呵,看来有些朋友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,直流电源不管怎么接都只有两种接法‘并接’和‘窜接’,并接电源的负载中只有一个单向的电流,窜接电源也就是典型的正负双电源,在它的负载中是双向的电流,类似交流电,PNP 、NPN是两种电流相反的元件,能不能用关键是看PLC内部的光耦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。

网友AH:
可以的   这样是可以的       我们无论大系统或者小系统都是这样接的

网友AI:
引用 网友F:
三菱网站没有FX2NPLC高手?这样用的不行?[attachment=20803] 我们就是这样用的,为什么许多网友说不行呢?至于有网友问为什么这样接,原因:1:PLC的24V电原容量不够;2:新FX2NPL说明书上讲的只能是24V负极输入,但我们习惯正极输入,并且许多机器的接近开关是PNP的,不能用24V负极输入,FX2NPL说明书上只讲了负极输入,但在实际中有高手开发出了另外二种正\负极可随意调换的接法.按PLC接线图也能这样接

这个可以.FX系列是漏型输入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AJ:
可以的,45楼兄说的对,一般我们都不用PLC本身电源,同时楼主的第一个图不是很好,但还是可以行的通,最好是共负端,PLC的Com端和外部电源负端相接.

网友AK:
我看看都可以用的,但是不能混用,接法一定要统一,不然要短路的

网友AL:
PLC外的DC24伏  +24不能和PLC的+24相接

网友AM:
有的时候为了需要是可以这样接的,我记得松下的plc和伺服的接线跟三菱台达的就是反得,松下的COM接的是24+

网友F(2009-08-11):
谢谢各位的帮助!

网友AN:
2 3图可行,我看到好多设备是这样接的我也接过无数,几年了都无问题,关于本身24V电源就够用?也未必,假设FX2N 128 外部又100个光电开关与近接开关可能就够呛了。COM不可接,开关电源一般输出都有取样与比较,极易形成环流致使一个可能烧毁。1图2N没有PNP吧

网友AO:
COM端应该和负极连接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