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单片机仿真器

楼主(2009-03-20):
首先你要学会单片机,会编程 单片机仿真器是用来调试单片机程序及电路的。 一般通过一个可以插到应用系统的仿真头, 使得仿真器
的CPU代替你的CPU运行。 可能你的CPU的代码修改不方便,但是有了 仿真器,就可以通过计算机的通讯口方便程序的加载。 你的txt
文件应该是一个波形文件,必须设法把它放到 单片机系统的内存中(rom or ram),可以采用通讯加载, 也可以通过固化的方法。然后
读出送到对应的端口,应该是 可以用仿真器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