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程图不能自动转换么?

楼主(2009-03-20):
各位前辈,请教下,我在三菱GX软件中编程,编好后想得到SFC图形怎么办?谢谢你们

网友A:
你得按SFC规则编的梯形图才能转换为SFC,否则转换不了。倒不如直接用SFC编
http://zxc6688.ys168.com/

网友B:
我支持楼上的意见,用SFC编很好理解的.

网友C:
同意,在新建工程时就要确定是用SFC还是梯形图了

网友D(2009-05-13):
如何用SFC编程。请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