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下载的程序怎么都打不开?

楼主(2009-03-20):
下了好多程序都打不开,哪位老师能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?错误提示:数据被破坏 版本不对 找不到驱动路径 找不到工程名

网友A:
下载的程序都是压缩的,你要解压后放在桌面或其它硬盘上再打开,如果还是错误提示:数据被破坏 版本不对 找不到驱动路径 找不到工程名,那就是版本不对 了。

楼主:
谢谢!老师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?每个版本都试试吗?

网友B:
应该是因为版本的问题喽~
因为就我下载的程序而言还没有打不开的,说明上传的程序本身没有问题。
如果只是偶尔出现这个情况,说明上传者使用的软件版本比你的高,如果你希望看到程序就换高版本的软件,否则就用你自己的版本了;
如果是大部分的程序都打不开,说明你的软件版本低于大多数坛友的,那么应该赶快升级更换高版本哦。

楼主:
十分感谢!能推荐一下吗?

楼主:
大家都用的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