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与PLC连接后,用电脑能同时监控调试PLC吗?

楼主(2009-03-20):
触摸屏与PLC连接后,用电脑能同时监控调试PLC吗?如果能,在不拔触摸屏的情况下,该怎样连接?

网友A:
最好说明PLC和触摸屏的品牌乃至型号。
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,不具体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B:
有的可以通过触摸屏的COM串口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最好说明PLC和触摸屏的品牌乃至型号。
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,不具体就不好说了。
同意

网友D:
在现场调试时,例如修改运行时间后,是不是把所有的程序都要重先写入PLC中,还是有更快的捷径呀?请哪位指点。

网友E:
台达的PLC可以,上面有自带的一个串口和一个485通讯口.
485怎样与电脑连

网友F:
有多个接口的情况下可以的

网友G:
完全是来学习的,不发表任何意见

网友H:
一般都可以的啊,

网友I:
一般需要二个通讯口以上的

网友J:
我们公司用的三菱的PLC和GOT,连接起来可以通过GOT连接监控、且在线修改程序!

网友K:
三菱的要自己的屏和PLC配套的话可以 支待透明传输功能
台达的屏和PLC配套也可以 用485通迅 编程口空着的

网友L:
三菱的可以串联通讯

楼主:
我用的全部是台达的,屏为AS570上有3个通信口,那怎样监视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