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lite

楼主(2009-03-20):
       我现在的公司好大,搞流水线生产的。有几十人一条线开工。我是新来的,去搞机台漏电维修的时候,开始查到是电路零线碰壳,包好后通电,还跳总闸,全条生产线停电停工,领导骂人,我去看本机台断路器是带有漏电装置,为何拒跳呢?打上总闸后去试本机台漏电开关的性能。他有跳,就是说开关没有问题。机台修好后才知,哦总闸也是装漏电开关,当然跳啦,看到开关参数了,总闸的漏电值是100毫安,漏电动作时间是0.1秒,本机台漏电开关漏电值30毫安,漏电动作时间0.1秒。现在的问题1:如果改动总闸为不带漏电装置,可不够安全。我在想:如果本机台漏电开关的漏电值再小点,本机台漏电动作时间再小余总闸漏电动作时间,就解决了问题还有双重保护了。不知各位哥们有没有用过这些漏电开关的产品呢。望帮帮我这个不幸的人吧。
   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

网友A:
你用的是同一家的漏保吗?这样的问题也遇到过,换个同品牌的试试看。

网友B:
要买正品,不要到不正规的电气原件买。

网友C:
总闸不要安装漏保,各分闸装漏保就好。要不因一个机台的原因导致全车间的设备都不能使用不是更不好?

网友D:
一般总闸不需要带漏电保护

网友E:
把本机台的漏电开关换掉

网友F:
如果是三相三线漏电断路器,不能用其中一相和零线构成220V照明等回路。三相四线制不能用零线和不经过漏电断路器火线构成负载

网友G:
同意三楼
祸兮福所倚
福兮祸所伏

网友H:
如果是三相三线漏电断路器,不能用其中一相和零线构成220V照明等回路。三相四线制不能用零线和不经过漏总闸不要安装漏保,各分闸装漏保就好。电断路器火线构成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