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0):
有些继电器(比如辅助继电器,状态继电器等)的触点分配功能很多,它们又有停电保持有些又是报警用。是不是要将它们的编号还有功能都要记住?还是用的时候查手册就行了?

网友A:
建议注重原理,死记硬背作用不大啊。

网友B:
不用死记硬背,有时间多看看手册,多动手练习练习程序的编写和指令的用法,做到理解,举一反三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多实践,这些常用的那些也就自然而然地记住了,不常用的那些,等到真有用到再查手册吧。

网友D:
不用死记硬背,有时间多看看手册,多动手、多实践,这些常用的那些也就自然而然地记住了,不常用的那些,等到真有用到再查手册吧

网友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记下来的还是要记住的,但不提倡死记硬背,最终的目标是要存储在大脑里面从而进行合理开发运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