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到外面出差,发现本本的USB转232通讯的线不能用。

楼主(2009-03-20):
大哥,大嫂,大叔,大婶。帮帮忙!!!!!!!!!

网友A:
不是不能用,而是你要到硬件管理里面把转过来的口的名称改成COM1

网友B:
有可能,本来就不稳定!

楼主:
额我知道了

网友C:
usb转232有时候是这样的

网友D:
不是不能用,而是你要到硬件管理里面把转过来的口的名称改成COM1??
能说以下怎么转吗?

网友E:
以前能用吗?

网友F:
我的本本,用的是COM4,自动识别.

网友G:
有是能用,有时不能用。下回买本的时候还是习有232接口的本。
烦人的很,我在用时都是先用台达的PLC先连接一下,连上了就可连人机,如果连不上那重新启动再试。有时忙乱COM1口也是没有用的。
正新,海燕,实业,集美厂,龙海厂,正新机电公司,台源自动化。

网友H:
在编程软件重新选择COM也可以

网友I:
楼主啊,你得确认你的USB-RS232的驱动已经装好了,装好后在COM里面要设置好,要跟编程软件的COM口一致.
我觉得买本本,还是要买带有RS232接口的,个人认为 戴尔的可以信赖!
下载积分:+2(xxscwsry) 热心助人!
今天到外面出差,发现本本的USB转232通讯的线不能用。
http://ymmfa.com

网友E:
买笔记本作工控,必需带COM口!USB-------232不稳定,已是工控人的共识!这是一次又一次不相信的结论!

网友J:
重新安装驱动

网友K:
现在带COM口的本本我是新的没看到过,就是传说戴厄有一款

网友L:
有时你即把硬件管理里面把转过来的口的名称改成COM1也不行
USB转232不稳定
可以把线多插拔几次 每次插后扫描检测硬件改动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我搞了个PIC卡转232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