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COM端接线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0):
我想问一下PLC输入端的COM是接直流电源的正极还是负极啊 ?

网友A:
都可以的

网友B:
有的都可以,但S7-200的好像不行

网友C:
要看PLC型号的

网友D:
三菱的是负极

网友E:
那西门子的是怎么样接的

网友F(2009-05-03):
看PLC的类型了,

网友G:
还要看你选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 正的接的是NPN 负的接PNP

网友H:
一般我都是接正
山东,15154199799
PLC编程调试,擅长西门子、三菱、欧姆龙、基恩士、汇川、台达等品牌,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,擅长库卡(KUKA)、ABB、发那科(FANUC)、安川(YASKAWA)、埃斯顿(ESTUN)、川崎(KAWASAKI)等品牌,上位机软件、工业软件开发等。

网友I:
看PLC的类型

网友J:
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!

网友K:
关键是你选的plc的厂家和型号,可以看说明书呀

网友L:
得看型号
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

网友M:
应该都可以吧,主要是能形成回路啊

网友M:
但如果是交流的应该是接火线好点吧,,

网友N(2009-06-30):
西门子输入COM是正的

网友O:
看什么型号的 PLC 我 遇到的 三菱的 接负 LG的 接正

网友P:
如果是输入端的COM的话就不接正或负,
PLC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,接正或负都可以,
PLC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话,就只能接负极.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网友Q:
三菱PLC--- 选用NPN传感器----- 输入端COM接负极
OMRON PLC --------NPN传感器----输入COM接正极、
--------PNP传感器----输入COM接负极

网友R:
看一下编程手册

网友S:
要看plc 型号

网友T:
西门子的正负都行.我公司经常用.

网友U:
看你的PLC输出类型(分为继电器输出·三极管输出 ·可控硅输出),继电器 和三极管输出都不区分 应该是接正负都可以的 ,可控硅的必须接交流电压输出

网友V:
一般是接负极的

网友W:
正负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