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0):
现在好多笔记本电脑都没有232串口,要用USB转232的转换线,安装程序后在设备管理里会看到虚拟端口,打开虚拟端口有个COM*。但一般不是COM1,在PLC编程软件里要设置通讯端口才行,在线/传输设置/串行/选择虚拟端口相对应该号码/按确定。
在解密软件里只有三个端口供选择COM1 COM2 COM3 而假如虚拟端口是COM6,解决办法点开始菜单/设置/控制面板/设备管理/端口COM/USB端口/右击/属性/端口设置/高级/COM端口号/选择COM1 COM2 COM3都可以(使用中的端口不能选择)/确定     可以进行解密了,先解密的话把端口设置成COM1时,编程软件就不需要设置了。编程软件默认的是COM1端口
任我菜

网友A:
谢谢楼主,收下,回头试试看

网友B(2009-05-14):
早就知道

www.plcdl.com     PLC编程电缆网    QQ:821988207

网友C:
精辟,简单,详细,赞就一个字啊

网友D:
我用过还是连不上,请教

网友B:
知道了怎么操作,但也要看你的电缆是什么样的 很多转换线用不了 最好买工业级的。
www.plcdl.com
PLC编程电缆网 QQ:8219880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