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们,帮小妹一把吧

楼主(2009-03-21):
请问在三菱触摸屏中,怎样实现个人计算机和触摸屏的通信呀,我将9孔的插口连接到PC机和触摸屏上,可是当传送数据时老是出现错误,既不能从下载从触摸屏下载已有的程序,也不能将电脑中画面制作软件中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上,除了正确连接之外还要设定一些什么参数么,正在做毕设,遇到了这么棘手的问题了,求那位大虾 帮帮忙,在此谢过~~

网友A:
除了首先需要正确的编程通讯线以外,还需要注意编程软件的通讯参数的设置问题,例如波特率,COM口的选择设置,起始位,停止位,校验位等。
下载积分:+1(yanyan225) 热心助人!谢谢,再想请问 ..

网友B:
看看线缆是否正确: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=10748#188772
该处线缆我亲自测试过应该没有问题。
另外三菱屏程序还是相当简单的,端口、波特率设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啦。
呃~~还有个,有的屏要在上电时选择为传输模式【transfer】才行。
下载积分:+1(yanyan225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你看他报了什么错,再相应的去改

网友B:
先看看这个是否对你有帮助:
PC与FX30DUE传输数据办法
如果没用,请提供:
1.你的三菱触摸屏的型号;
2.你的画面编程软件名称及版本;
3.你的通讯线缆连接方式;
4.你的PC端口号与软件中通讯端口号是否一致。
下载积分:+1(yanyan225) 热心助人!谢谢

网友B:
F940的话,我印象中没错是需要进入Transfer模式,操作步骤是,按住屏幕的两个角(上下左右随便试试)。。。
端口设置的办法就是从设备管理器看到你的实际端口号,然后在软件里把通讯端口也改过来。
下载积分:+2(yanyan225) 热心助人!非常感谢你这么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