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我用CX-P7.3版本连不上OMRON SYSMAC Cj1m,希望大家指教下

楼主(2009-03-21):
谁能告诉我

网友A:
检查你的通讯线,通讯设置参数等。CX-P7。3支持CJ1M的。

网友B(2009-04-24):
你用的7.3很可能是免费版本的

网友C:
你用的可能是功能限定版,
CX-Programmer Ver 7.30 梯形图编程支持软件(功能限定版)
CX-Programmer7.3免费版PLC编程软件支持PLC型号列表:
CPM系列(CPM1A/CPM2A/CPM2AH/CPM2C/CPM2B)
CP1系列(CP1L/CP1H)
SRM系列(SRM1/SRM1-V1)

网友D:
我估计你用的也是免费版的,论坛里有无限制版的,重新下载一个安装看看

网友E(2009-05-24):
用5.0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