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VF0变频器报OP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VF0 400V 1.5KW 接好电源和电机后上电即显示OP

网友A:
启动信号要在变频器上电后再加就不会报OP了

楼主:
请问怎么处理,我第一次用这个哦,又没使用手册

楼主:
启动信号是上电后加的呀

网友B:
电机接地

楼主:
不接电机也报OP呀

网友C:
将停电再启动设为有效,将停电启动延时调大点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