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iew MT5600T 与S7-200PLC通信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Eview MT5600T 与S7-200PLC通信 提示PLC No Response:00-02-01 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是刚刚接触触摸屏 希望各位大虾能指点一下 谢谢了

网友A:
这句话的意思是“PLC没有响应”,这意味着触摸屏无法访问PLC,请楼主检查一下PLC与触摸屏的通信协议是否一致,通信线连接是否正确。
以上~~

楼主:
LS能否详细说一下怎么查找 触摸屏与plc通信的问题 我什么都是按着说明书做的

网友A:
楼主要是完全按照说明书上做的话,那就不可能出现触摸屏无法访问PLC的现象,请楼主把说明书上讲的全部弄明白后再提问这个问题。通信协议楼主应该懂吧?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 回忆依然最美

网友B(2009-06-15):
说明书多的看的头痛!!!!!
QQ30508549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