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安装STEP7 2006 SR5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安装完后没有出来simatic manager ?
别的子程序都有,如S7-SCL、PLCSIM、S7-GRAPH
就是没有simatic manager
以前我装S7-V5.2的是后有的

网友A:
在安装目录的以下路径:
Siemens\Step7\S7BIN
文件夹里找到
S7tgtopx.exe文件,就是它了,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sjm213
按照你的方法,可一打开Step 7
可是能说出到底原因和在吗?
再次感谢

网友B:
原因在于step7 V5.4 SP4的Bug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