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如何安装WICC软件

楼主(2009-03-21):
我在安装WICC软件时经常遇到问题,一直无法安装,请教各位高手告诉以下安装步骤和方法吧
万分感谢

网友A:
刚装好。不知道在哪一步,遇到什么问题?

网友B:
把需要安装的软件都安装了 还有消息队列, 还要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关掉 才可以安装。

网友C:
WINCC与STEP7,是否兼容
WINCC与操作系统是否兼容

网友D:
注意一下安装版本的兼容性:STEP7、WinCC的版本。安装先后顺序:(1)STEP7;(2)SQL2000SP3;(3)WinCC。在安装WinCC时要勾选通讯项里的另外三项,这样才能把WinCC集成到STEP7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