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1):
因是初学西门子PLC编程,我编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,但编译时出错,麻烦指点一下

提示“错误47,无效的网络或网络太复杂无法编译”如图所示,
错误提示

程序在这里

希望高手帮忙解决,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个程序里的输入输出状态通过EM277传送到上位机(PC),应该怎么编程,小弟拜谢了

网友A:
改好了,自己看下。我也刚学西门子的不是高手!呵呵!
附件: 测试程序.rar (4 K) 下载次数:32

网友A:
第二个问题!我也期待高人指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好了,自己看下。我也刚学西门子的不是高手!呵呵!

是什么原因呢

原来是要把每一网络内的梯形图都作成一独立的回路啊,谢谢了,现在求第二个问题了

网友B:
通过EM277?

EM277支持的是DP从站或者MPI从站,你的PC上安装有CP5611或者CP5613的通讯卡了?

你使用softNet对网络状态组态了?在Softnet或者在step7中组态PC Station项目,添加DP或者MPI通讯网络,连接。

在PC端,你需要使用DP通讯协议或者MPI通讯协议(MPI通讯协议为非公开通讯协议),使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己使用编程工具进行编程,如果自己编程,需要西门子的Prodave软件,实际上,只是需要Prodave软件中的两个Dll链接库而已了。

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过EM277?

EM277支持的是DP从站或者MPI从站,你的PC上安装有CP5611或者CP5613的通讯卡了?

你使用softNet对网络状态组态了?在Softnet或者在step7中组态PC Station项目,添加DP或者MPI通讯网络,连接。

有点高深,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