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求教:可以这样读取PLC程序

楼主(2009-03-21):
我用的是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,如果我的用通讯线直接把电脑和GOT1000的触摸屏直接连接,然后触摸屏又通过电缆和Q系列PLC连接,这样我可以用电脑读到PLC里面的程序吗,如果可以要做什么设置??请知道的大师赐教!
电脑(串口或USB口)---------GOT1000触摸屏----------Q系列PLC

网友A:
简单的很 1.在编程软件里,直接设置串行USB通讯
2.GT1000系类的都支持USB传输的,在触摸屏端插上USB线(这个线就是普通的mp3的数据线)
3.CPU模块的地方就有区别了,如果是总线连接触摸屏的话勾上 使用GOT(总线连接)透明传输功能
如果是直接通过QCPU编程口连接触摸屏的话,勾上 使用GOT(直接)透明传输功能
如果有疑问可以电话我:13539559285 15819838998 QQ:552171145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-1152-8688
任我菜

网友B:
楼上好人。

楼主:
谢谢二楼gys19830912 的热心帮忙啊

楼主:
3.CPU模块的地方就有区别了,如果是总线连接触摸屏的话勾上 使用GOT(总线连接)透明传输功能;如果是直接通过QCPU编程口连接触摸屏的话,勾上 使用GOT(直接)透明传输功能
这个也是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里面吗????

楼主:
原来是我以前装的软件版本太低了,今天装了8.52版本的,一切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