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电源能改12V的吗?

楼主(2009-03-21):
fx电源有一个STRG6551开关管控制,还有一个光电耦合器,我想改成12输出,不知那位高手会。下面是图纸:

网友A:
不知道,你可以看一下手册

楼主:
PLC改12伏已成功了,原来24伏跌到18伏RUN的灯就灭了,把线路板上检测电压的一只12伏稳压二极管改成5伏的或短接。输入限流电阻(根据5-7mA)也要改小,输出继电器改12伏的。
电源已搞懂原理了,见下图:
只要把SE024N改SE012N,下星期天去电子市场买SE012N,试验后再告诉大家。

网友B:
期待你的好消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