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MT506L型

楼主(2009-03-21):
大家好!请教怎样在威纶触摸屏MT506L中写入程序。可以在屏上设定K的数值?谢谢!
相信自我!

网友A:
楼主是要在屏上显示PLC的某个当前数值(K),是这样理解吗?
如果是,在PLC程序里将K的当前数值传送至寄存器就好了,再在屏上设置一个数值显示按钮,属性更改为你设置的那个寄存器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用数据寄存器。可以设置一个键用来输入它的数值。

网友C:
在人机上做个数字输入键不就好了吗?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thread-gkfid-46.html

网友D:
做一个数字输入

网友E:
用PLC对应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
三菱

楼主:
我的要求是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定时器K 的值。要如何编写屏的程序呢?请教各位师傅了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F:
加两个按键。一个加一个减,用累加《p》指令,
祸兮福所倚
福兮祸所伏

楼主:
上面的楼主您好!请您说的详细些好吗?谢谢!
相信自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