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FX2N的简单程序问题,望大家都进来看下。

楼主(2009-03-22):
我在程序里面是这样写的(看下面),为什么用软件模拟和在PLC实际操作不一样?
求高手帮助、
在用软件模拟的时候M8013每动作1次,C0数值就会加1,
而在PLC实际操作时候,M8013动作了N次,C0数值还是0?
下图为:有动作
下图为:无动作
程序:
0 LD M8013
<M8013 =ON > 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
1 OUT C0 K60
<C0 = 0>
O(∩_∩)O谢谢
软件模拟时候:
<C0 = 0> 0工作。
PLC实际应用时候: <C0 = 0> 0无动作。

网友A:
你的PLC上RUN灯亮了吗?

网友B:
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再去研究

网友C:
我也想不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PLC上RUN灯亮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PLC上RUN灯亮了吗?
PLC的运行状态指示灯是 亮 着的,而且在软件里面进行远程操作也试过,就是米的用。

网友D:
今天刚学到的一个脉冲计数程序,在模拟软件上模拟了还行,但是没有PLC来搞实验了。只有被模拟软件骗了。

网友E:
模拟的时候电脑反应跟实际运行时的扫描周期是有分别的

网友F:
我用C0上升上沿在PLC运行时没出过错

网友G:
C0换成高速计速器试一下
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

网友H:
我试过了,是可以的,你看看是不是PLC的问题啊

网友I:
我试过了可以的

网友J:
plc有毛病吗?

网友K:
PLC有问题!!!

网友J:
引用楼主yeliangen于2009-03-22 01:01发表的 一个FX2N的简单程序问题,望大家都进来看下。 :
     我在程序里面是这样写的(看下面),为什么用软件模拟和在PLC实际操作不一样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高手帮助、
在用软件模拟的时候M8013每动作1次,C0数值就会加1,

而在PLC实际操作时候,M8013动作了N次,C0数值还是0?

可能是PLC问题.
请教:怎么截的梯型图,教一教我?我的QQ:704374416    邮箱aabbcc296@qq.com

网友L:
把PLC里面内容清空一下  重新再把程序写入进去

网友M:
你好:请告知GX Developer 7.08 编程软件的计时器和计数器的使用方法

网友M:
你好:请告知GX Developer 7.08 编程软件的计时器和计数器的使用方法,编程时怎样调用计时器和计数器,应该怎样编写?谢谢!

网友N:
模拟和实际本来就有差别,资料也是这样说了.

网友O:
GX Simulator 6各位高手我电脑上的这个模拟软件怎么不能用呀。(我装了编程软件)没有出现写入PLC窗口,而且编程软件画面还自动退出。

网友P:
计数器最好用上升沿来驱动

网友Q:
计算秒数,可以的。
start

网友R:
可以的,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S(2009-04-27):
将M8013点换成别的点试试,还有把后面的复位去掉试试

网友T:
楼主:
       你讲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,我把PLC断电,过1分钟的样了,
重新开机,再用PC监控,,就正常了,,可能是计数器计数有误.

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,服务社会,

网友U:
你这是程序的全部吗?

网友V:
引用楼主yeliangen于2009-03-22 01:01发表的 一个FX2N的简单程序问题,望大家都进来看下。 :
     我在程序里面是这样写的(看下面),为什么用软件模拟和在PLC实际操作不一样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高手帮助、
在用软件模拟的时候M8013每动作1次,C0数值就会加1,

而在PLC实际操作时候,M8013动作了N次,C0数值还是0?

把整个程序从新输送一下,有的参数可能与你电脑不一致。

网友W:
1 有那一个特殊功能被置位
2 PLC是水货

网友X:
重新输一次就应该可以的,有可能是你的参数不一致

网友Y:
在软件模拟的时候是在同样的扫描周期下工作的,所以再你模拟的时候C0到RSTC0的时间差上应该在一个扫描周期内,在PLC实际运行的时候以为有滤波和机械滞后C0的接通有可能不在同一个周期内,可能回出现上述的情况,你可以试试脉冲指令,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Z:
记数器可能没有复位吧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