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2):
大家讨论下:用E740变频器能否控制起重机电动葫芦的锥形升降电动机,分快速、慢速两段速,快速为50HZ、慢速为20HZ,主要问题是慢速起动时电机的刹车能否快速的响应。

网友A:
安装试试看,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B:
绝对不行的!

楼主:
楼上朋友回答的太 简单了,绝对不行?为什么呀?

网友C:
绝对不行,起重机电动葫芦的锥形升降电动机的运行频率是50HZ呀,20HZ有点问题的啊.

网友D:
带减速机呢?

网友E:
可以试试矢量的变频器,例如安川,收获的,主要是要解决下降时电压反馈的问题...

网友F:
估计不行,刹车是关键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楼上朋友回答的太 简单了,绝对不行?为什么呀?

因为锥形转子的弹簧压力是不变的,先不说是否带负载起动,首先要考虑在起动时必须先克服转子弹簧的压力,如果电压及频率降低后,刹车松开势必困难,导致无法起动!

网友G:
赞同楼上的意见

楼主(2009-05-16):
引用 网友E:
可以试试矢量的变频器,例如安川,收获的,主要是要解决下降时电压反馈的问题...

谢谢各位朋友的参与!6楼朋友说的完全正确,我试验过了,上升没问题,下降时变频器有过电压代码出现,就是6楼朋友说的下降时电压反馈问题,如果克服了此项问题就OK了。

网友H(2010-10-31):
最好不用安全重要,大家应该知道苏联的AK47自动步枪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