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2):
我在书上看到这么一句,中断程序不能被嵌套,(中断程序不能再被中断)
但我看这个样例,关于通信的,接收完成中断中间嵌入了定时中断,编译嗨能过去!这不前后矛盾吗?
附件: 20070206注释.rar (10 K) 下载次数:39

网友A:
在你上传的RCVcomplete子程序中,我看到的只是个中断10赋值,不存在嵌套问题.,看来是概念性错误。

在计算机程序中中断是可以再被中断的,优先级高的会中断优先级低的。
而在PLC的中断程序是不能被重复中断的,当一个中断程序执行时,优先级高的也不能中断当前中断程序,只是按照中断优先级进入队列等待, 也编不出一个中断嵌套程序。

如果在中断程序中使用
ENI
指令打开中断,就有可能出现中断程序被再中断
而造成嵌套,这类错误编译时不会检测出错误,下载时才会出错。

http://www.jj.cn/indexTG.html?promoterid=1085028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