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怎樣使用西門子S7-200的溫度模塊?

楼主(2009-03-22):
怎樣讀取S7-200溫度模塊EM231CN AI4XTC (231-7PD22-OXA8)的溫度值?用什麼指令?謝謝

网友A:
楼主哪里人?
为什么要用繁体字
是中国人就写简体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啊

网友B:
没用过~~
但是如果跟300一样的话,或者跟200的一般模拟量一样的话,那就是直读的。
MOVE AIW0 VW20 就把温度值传送到VW20了。

网友A:
直接用MOV指令不就可以了吗
不过进来的温度值一般都要经过处理才能使用的
温度模拟量信号范围一般为0-32000或6400-32000
首先将其处理成你所需要的范围内
再加以利用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