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2):
PLC控制系统设计:硬件设计
软件设计
一、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原则
1、硬件设计
硬件设计内容:PLC机型的选择
输入/输出设备的选择
图样(如接线图等)绘制。
硬件设计应遵循的原则:
1)经济性
2)可靠性
3)先进性及可扩展性
2、软件设计
软件就是编写满足生产控制要求的PLC用户程序,即绘制梯形图或编写语句表。
软件设计的原则:
1)、逻辑关系要简单明了,易于编程。
如继电器的触点可使用无数次,只要在实现某个逻辑功能所需要的地方,可随时使用,使编制的程序具有可读性,但要避免使用不必要的触点。
、保证程序功能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指令和程序的运行时间。
二、PLC控制系统的设计步骤
PLC系统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:

分析生产过程、明确控制要求

绘制系统的流程图

选择PLC机型

PLC的I/O地址分配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电气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与调试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总装调试

试运行

1、确定方案
被控对象环境较差,系统工艺复杂,考虑用PLC控制系统。
控制很简单,可考虑用继电器控制系统。
用PLC控制,首先要了解系统的工作过程及所有功能要求,从而分析被控对象的控制过程,输入/输出量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,明确控制要求,绘出控制系统的流程图。
2、选择PLC机型
PLC在可靠性上是没有问题的,机型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在功能上满足系统的要求。
机型的选择依据:控制对象的输入量、输出量
工作电压
输出功率
现场对系统的响应速度要求
控制室与现场的距离等。
3、选择I/O设备,列出I/O地址分配表
输出设备:控制按钮、行程开关、接近开关等
输出设备:接触器、电磁阀、信号灯等
1)确定输入、输出设备的型号和数量;
2)列写输入/输出设备与PLC的I/O地址对照表;
3)绘制接线图及编程。
分配I/O地址时应注意以下几点:
1)把所有按钮、行程开关等集中配置,按顺序分配I/O地址。
2)每个I/O设备占用1个I/O地址。
3)同一类型的I/O点应尽量安排在同一个区。
4)彼此有关的输出器件,如电动机正反转,其输出地址应连续分配。
4、设计电气线路图
1)绘制电动机的主电路及PLC外部的其它控制电路图。
2)绘制PLC的I/O接线图
注:接在PLC输入端的电器元件一律为常开触点,如停止按钮等。
绘制PLC及I/O设备的供电系统图
输入电路一般由PLC内部提供电源,输出电路根据负载的额定电压外接电源。
5、程序设计与调试
程序设计可用经验设计法或功能表图设计法,或者是两者的组合。
6、总装调试
接好硬件线路,把程序输入PLC中,联机调试。

三、设计技巧
1.I/O点数的估算
在选机型时,应保证I/O点数有15~20%的余量。
2.内存容量的估算
用户程序所占内存容量受I/O点数、用户程序编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,程序越短,程序执行的扫描周期就越短。
估算内存大小可根据下列方法来确定:
1)开关量I/O点数:
一般PLC的开关量I/O点数的比值为3/2(CPM1A)或1/1(FX2N),因此根据I/O总点数所需的内存容量为:
所需内存步数 = I/O开关量总点数×(10~15)
2)模拟量I/O总点数
具有模拟量控制要求的系统要用到数据传送和运算等功能指令,所占内存较多,其内存容量可按下式计算:
所需内存步数 = 模拟量I/O总点数×(200~250)
3)程序编写的质量
设计人员的编程水平直接影响到程序的长短及运行时间。
综上所述,估算PLC所需内存的总容量为:
开关量I/O总点数×(10~15)+模拟量I/O总点数×(200~250)+30%的余量
3、响应时间
系统响应时间:指输入信号产生时刻与输出信号状态发生变化的时间间隔,若输入信号的变化频率快于一个扫描周期,系统就不能可靠地响应每个输入信号,这时应尽量缩短程序,提高响应速度。
4、功能要求与PLC结构的合理性
1)不需要PLC之间通讯,系统规模较小,可考虑用整体式结构的PLC。
2)既有开关量控制,又有模拟量控制,以及通讯要求等大中型控制系统,可考虑用模块式结构,易于功能的扩展,同时模块式结构一旦发生故障比较容易排除。
5、输入/输出模块的选择
输入模块类型分为DC5V、12V、24V、48V和AC110V、220V等。
系统现场与主机之间距离<10m,可选择DC5V输入形式;
系统现场与主机之间距离为10~30m可用DC12V、24V;
系统现场与主机之间距离>30m可用DC48V等
输出模块有继电器输出型、晶体管输出型、晶闸管输出型,可根据不同需要选择输出类型。
6.程序设计方法
1)经验设计法
经验设计法:依据继电器控制线路原理图翻译成梯形图。
经验设计法用于对现有的继电器控制系统进行技术改造时比较方便。
2)顺序控制设计法
顺序控制系统:用功能图设计法可编制出可读性很强的程
序,且可减少编程时间。
3)两种方法的结合
复杂系统:通常用公共程序和手动程序相对较为简单。
手动程序:经验设计法设计,
自动程序:功能图设计法,
总之,程序设计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设计
方法,不要拘泥于某一种设计方法,要灵活运用
四、PLC控制系统设计的注意事项
(一)输入信号处理
1)输入设备采用两线式传感器(如接近开关)时,由于漏电流比较大,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输入信号。要在输入端并联一旁路电阻。
2)输入信号由晶体管提供,要求晶体管截止电阻大于10kΩ,导通电阻小于800Ω。(二)PLC的安全保护及提高可靠性的措施
1)短路保护
如果负载发生短路,很容易烧坏PLC,因此与继电器控制线路一样,在负载回路中要装熔断器。
2)感性输入/输出的处理
I/O端口接有感性元件时:
a)对直流电路,应在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,如图6-8(a);
通常续流二极管可选择1A的管子,额定电压应大于电源电压的3倍
b)对交流电路,应并联阻容电路,以抑制电路断开时产生的电弧对PLC的影响,如图6-8(b)。
电阻可取50~120Ω,电容取0.1~0.47μF,电容的额定电压应大于电源峰值电压。

感性负载的处理
3)安装与布线
PLC应远离强干扰源,如大功率可控硅装置、高频焊机等,PLC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,在柜内PLC应远离动力线(二者间距应大于200mm)。与PLC装在同一开关柜内的不是由PLC控制的电感性元件,如接触器的线圈,应并联RC消弧电路。
4)PLC的接地
PLC应与其它设备分开接地,或接到同一接地端,禁止通过其它设备接地,以免产生干扰。接地线的截面应大于2mm&sup2;。

网友A:
看了就要回帖!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