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零线和地线可以连在一块

楼主(2009-03-22):
零线和地线可以连在一块,但是必须有保护接地线和零线,当其中一根断了时另一根起保护作用

网友A:
千万不能这样接
严重违反电气接线规范

网友B:
高手才行.

网友C:
呵呵,我干过这种事,以为工厂里的地线和零线公用的(自备电厂),设备运行两年多,没见有什么问题

网友D:
给你一份详细的接地分类资料,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
http://www.ymmfa.com/bbs/read.php?tid=33200&page=1&toread=1

网友E:
按规定是不能这样接线的,不安全。

网友F:
我想零线和地线只能在低压变压器处重复接地吧,要是在其它的地方都可以接.........那还有零线地线之分???
电气规则不允许吧

网友G:
如果是专变可以,重复接地。

网友H:
明白一点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