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2):
改造个小设备,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,达到正反转,频率读写。编写了N回,就是实现不了,求高手赐教。

网友A:
楼主有加模块吗,还是用编程口和变频器通讯啊?

网友B:
用三菱专用协议来写RS485通讯,先下载个变频器的应用篇,你看看就会了。
FX1S不支持浮点数,在控制精度上我认为不可取。建议你用FX2N的
如果是FX3U的PLC那么可以直接用指令来控制三菱变频器,不过成本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加模块吗,还是用编程口和变频器通讯啊?

用FX1N-485-BD通讯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三菱专用协议来写RS485通讯,先下载个变频器的应用篇,你看看就会了。
FX1S不支持浮点数,在控制精度上我认为不可取。建议你用FX2N的
如果是FX3U的PLC那么可以直接用指令来控制三菱变频器,不过成本高了。

首先感谢你的帮助。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通信,看了不少应用例程。可能我比较菜,至今一头雾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