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2):
资料贴上有的资料是把一个完整的资料分压成多个压缩卷上传的。下下来后请问该如何一起解压?

网友A:
你们在说什么,我不懂

网友B:
无需一起解压,只要解压第一个压缩包即可。

记住将下载的RAR文档依次排列:如第一个下载的为File1,第二个为File2……

以上

楼主:
我在解压第一个时,它提出要解压第二个。我该怎么打开第二及后面的呢?

网友C:
只要文件名是依次排下来的就没有问题,它会顺利的完成解压。

否则,那就要去下载的网页上看看第二个分卷是哪个,当提示解压第二个时将该文件名输入即可。

网友D:
1. 先将所有的相关压缩分册下载到同一文档中,并检查没有遗漏.
2. 双击第一压缩分册即可完成.
3.有时找不到下一分册,就需要你按提示,在该文档中找出该分册既可。

网友E:
命名的时候要命名为连续的,比如1.rar,2.rar,3.rar,这样就可以一次解压完成,一般压缩分卷都是自动命名的,只要你不改名就行,要改就要按顺序连续命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