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2):
求助:2.2KΩ电位器用在30KW变频器上行吗?

网友A:
请楼主讲问题讲清楚。你的2.2K电位器做什么用的?
调速使用吗?

网友B:
做调速用是可以的

网友C:
当然可以了

网友D:
完全可以的

网友E:
可大不可小的。

网友F:
应该问题

网友G:
调速控制肯定没问题。

网友H:
一般的变频器调速电位器的适用范围是1-10K,放心用吧

网友I:
可以啊,一点问题都没有

网友J:
用做调速应该可以

网友K:
阻值的大小与功率的大小不相关,主要的看变频器设计时对电位器的要求是多大阻值
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

网友L:
就是,放心用吧,我们一般用的是4.7K的

网友M(2009-05-03):
变频器调速电位器的适用范围是1-10K,放心用吧

网友N:
没问题可以用的

网友O:
我就是这样用的